关于返回指针的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3-02-23):
我的单片机从一个无线模块中读取多字节的数据,我的想法就是在函数中定义一个指针,然后把数据从指针指向的地址依次放下去,最后把指针返回。
网上说不能简单地将指针返回,这样返回的指针会丢失,是无效的指针。
我想问一下,从子函数中返回后,子函数中的变量会清除,但我在主函数中调用该子函数时,用一个指针变量将子函数返回的指针保存起来不就行了吗,比如写作char *temp=function();。就像调用一般的带返回值的函数一样。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函数返回的指针是指赂子函数里定义的变量的指针的话,返回后数据就会丢失。
如果函数返回的指针值指向的是全局变量,返回后数据是正常的。

另外,定义一个指针,是不能马上直接往指针里写数据的。必须给指针赋值后,才能进行赋值。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是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

网友C:
把函数写成:int xxx_read(int buff_size,unsigned char *buff); 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函数返回的指针是指赂子函数里定义的变量的指针的话,返回后数据就会丢失。
如果函数返回的指针值指向 ...

如果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在子函数中定义一个指针,把这个全局变量的地址赋值给指针,那么退出子函数后,这个地址中的数据就还在。如果我在子函数中定义一个指针,再定义一个变量,把变量的地址赋值给指针,那么退出子函数后,这个地址中的数据就不存在了,就算返回得到了指针的值也没有意义了。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我在子函数中定义一个指针,然后随便给他赋个值,这个值就是一个地址,我把数据放到这个地址中,这个地址算是局部变量吗?当退出函数时,这个地址中的数据会被清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函数写成:int xxx_read(int buff_size,unsigned char *buff); 不就完了吗.

我现在就是这样写的,把一个数组名作为函数的参数,把得到的数据放到这个数组中。但我想知道函数返回指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在子函数中定义一个指针,把这个全局变量的地址赋值给指针,那么退出子函数后 ...

是不能随便赋值的,如果这样做就是不可预知的情况,因为你给的地址值,你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地方用到。如果没有地方用到,就会保留,如果有地方用到,就会被冲掉,或影响到程序的正常运行。
指针是要禁止指到非法的地方。 非法就是不能任意指,必须是你清楚他指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样写的,把一个数组名作为函数的参数,把得到的数据放到这个数组中。但我想知道函数返回指针 ...

函数返回指就是返回指针,重点是你指针指向的变量的作用域决定了,你指针指向的数据区是否有效。

网友D:
把指针作为参数即可

网友E:
我想问一下,从子函数中返回后,子函数中的变量会清除,但我在主函数中调用该子函数时,用一个指针变量将子函数返回的指针保存起来不就行了吗,比如写作char *temp=function();。就像调用一般的带返回值的函数一样。

指针确实还在,但是指针指向的内容已经不在了,这是典型的野指针
char * function(void)
{
char a[] = "hello";
……
return a;
}
这里执行*temp=function();temp虽然获取了a的地址,但是a的里面的内容"hello",已经被系统收回。然后执行*temp = ‘a';这样的操作势必会造成内存的意外修改。

解决办法是可以使用全局变量,或者是静态变量,类似于
char * function(void)
{
static char a[] = "hello";
……
return a;
}

楼主(2013-04-19):
引用 网友E:
指针确实还在,但是指针指向的内容已经不在了,这是典型的野指针这里执行*temp=function();temp虽然获取 ...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我是在子函数中从单片机的IO口中获得数据,用一个变量temp保存。然后定义一个指针p,然后*p=temp,这样就是把temp的值放在指针p指向的地址,然后返回p。这样退出这个子函数后,什么的值还在,什么的值没了?

网友D:
关键是指针指向的空间是否在函数返回时已经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