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不工作,原理图哪里出问题了。。。如何改

楼主(2013-02-23):
我用的电流互感器没有次级,只有一个磁芯,负载的一端穿过磁芯,来产生感应电流、电压;电阻有的,我那R1、R2是为放大器提供的一个电压,随着负载的电流变大,R1、R2的电压也随之变大,这样就给放大器一个可变的电压,通过可变电阻器来调节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经过比较器进行比较,来实现继电器的工作,但是实现不了,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什么地方需要更改。。。。
电源是给12V控制的,给12V时,导通,假若负载(可控硅两端)过流,LM324采样电流互感器的电压,进行放大,经比较器LM339比较,是继电器导通,常闭变常开,发光二极管灯亮,原理是这样的,但结果继电器没有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用什么方案能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A:
LM339输出为三极管集电极,不加上拉不能输出高电位,Q1永远开启不了,自然继电器无法工作。这个电路即便加了上拉貌似也有问题,Q1开启后,Q2开启,电源通过R11给Q1基极供电,形成自锁。按照图上取值,即便LM339输出为0V,也关不断Q1,状态不能切换。建议去掉那个导致自锁的电阻,给LM339加上拉,再在Q1基极和地之间加个电阻,确保能可靠关断Q1。考虑避免Q1漏电导致Q2动作,可给Q2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一个大些的电阻。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没有必要这样控制继电器,在继电器下端串接NPN型的三极管控制方式会简单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输出为三极管集电极,不加上拉不能输出高电位,Q1永远开启不了,自然继电器无法工作。这个电路即便加 ...

R10不是LM339上拉电阻吗?按照你的想法,看看是不是这样接的。。对不对?

网友C:
后级驱动可以考虑达林顿管,你这个图复杂多了,那个从PNP 集电极到NPN基极的反馈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你可以查一下比较器U2的输出,如果一直为低电平,那么就说明比较器前面取样放大电路有问题。如果比较输出有高电平的情况,你再查一下比较器后面的继电器驱动电路。R11A(Q2_C 与Q1_B连接的那个电阻)如果存在的话,会造成一旦导通就自锁,导致一直导通,除非12V电源跌落。你是否需要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驱动可以考虑达林顿管,你这个图复杂多了,那个从PNP 集电极到NPN基极的反馈电阻是什么意思? ...

加电阻是为了让三极管尽快饱和,只有截止和饱和状态,同事也为了限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查一下比较器U2的输出,如果一直为低电平,那么就说明比较器前面取样放大电路有问题。如果比较输出有 ...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1、在我给控制信号+12V的时候,继电器会瞬间由常闭变常开,然后恢复常闭状态,有时甚至直接变常开了。
2、在我测试元器件的电压时,碰到一个元器件一个脚时,继电器直接由常闭变常开。。。。
3、这是不是你们说的电阻互锁的原因?

网友E:
现在先把那个R11去掉,然后再测控制Q1管子的B极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说明那两级放大器都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