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钮编码器

楼主(2013-02-23):
最近搞个项目,用aduc7026 单片机 , 选择了旋钮编码器(带按键功能)作为输入,但是怎么网上找了连管脚定义都没有??各位有没有做过的,能提供一个电路图,或者管脚定义,编码器我现在拿到的是ALPS  的EC11型号,怎么和单片机连接电路啊?

网友A:
找卖家要就可以……这种东西没什么标准的
DIY的话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也行

网友B:
你找卖家要一下资料

网友C:
用万用表量量即可。

网友D:
加按键也就三组触点

网友E:
找供应商要

网友F:
阿尔卑斯。。呵呵!

网友G:
这简单,网上多着呢~~~

随手上传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