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麻烦各位一次——关于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3-02-23):
在做一个18650充电器,现在对充电时的电压检测有疑问,电池在空载下测得的电压与在充电中有很大误差,比如用1A充 和已500mA充的的结果是 1A时电压误差明显大于500mA时的电压误差, 由于涉及到恒流与恒压的切换,我想在充电过程中检测电压就不是想要的4.2,而是较高了。
我找个一个市场上的万能充测,发现它在以200mA 充电时,万用表检测的电压与空载时测得电压误差在0.1~0.2V 左右,
综上,这样我就是不是得根据测得空载电压4.2V时的数据推出一个切换电压,而不是动态时的4.2V

网友A:
建议你下个你的电池规格书看看,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图的
话说你要做多大的充电器啊,市面上常规的充电IC 满足不了你的设计?

网友B:
“在充电过程中检测电压就不是想要的4.2,而是较高了。”是的。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3-03-30):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下个你的电池规格书看看,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图的
话说你要做多大的充电器啊,市面上常规的充电IC  ...

学生做着玩的,原理很容易明白,就是在实际操作时有各种问题,我归结了一下,主要碰到的困难有:
1:电压检测会有共模电压的问题
2:锂电池在充电时的端电压与空载电压不同
3:用LM317恒流充电时碰到不能恒压的问题,后来换一个317解决了;
4:整体电路是用洞洞板做的,杜邦线本身 和焊点都有可能带和小电阻,这个在恒压充电的时候会分掉点电压,使得加载在电池上的电压少于4.2V
原理图就不上传了,大致是STC89C52控制恒流恒压,继电器做切换的过程,,
碰到的比较纠结的应该是问题2吧,自己没好好查资料的缘故,谢谢斑竹;额

网友D:
充电时存在内阻*电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