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能否适用于PSOC5

楼主(2013-02-23):
JLINK能否适用于PSOC5

网友A:
印象中是不能

网友B(2013-06-15):
答案是能,你打开programmer的安装目录,找到“3rd_Party_Configuration_Files”文件夹,里面有介绍用ULINKPRO编程的方法,你参照着用JLINK试试,PSOC4和5是CORTEX内核,JLINK理论上可以胜任。。。我手上没有板子没法实验,你有条件的话找个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