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suite如何使用

楼主(2013-02-23):
刚到TI网站上下载了controlsuite软件,但是对它的使用还是一窍不通,有哪位比较熟悉的把他的用法大概介绍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什么麻烦的
安装到电脑, 用它看里面的代码和例子罢了.
我一般就是直接从它安装目录里找文件.

网友B:
参考里面的资料和例程

网友B:
直接安装在电脑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使用技巧的

网友C(2014-05-11):
controlsuite的使用  有时间了帮忙分享一下啊   谢谢啦

网友D:
请问ControlSuite中没什么没有281X的DSP的资料呢?

网友E(2014-06-26):
1.2版本比较小

网友F(2015-02-19):
大家现在使用的普遍是哪一个版本啊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有例程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装在电脑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使用技巧的

帮忙分享,谢谢

网友I:
看看有没有经验之谈,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