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代替网线问题

楼主(2013-02-23):
想用200m双绞4芯电话线替代网线,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木有人实际试过?

网友A:
如果是100M或1G的网络,那么通讯速率很可能有问题,电话线的标准和网络双绞线不同,多半达不到5类和超5类的指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M或1G的网络,那么通讯速率很可能有问题,电话线的标准和网络双绞线不同,多半达不到5类和超5类的 ...

嗯,4芯线是10M一下的。准备搞些电话线试试

网友B:
距离短的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哦  受教

网友D:
做过,距离短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距离短问题不大

120m的距离有尝试过吗?我觉得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