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SRAM问题

楼主(2013-02-23):
有个问题想请教诸位高手:DSP扩展的SRAM一般是用来存放数据的吧,存储原理我理解的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数据,我选用的两片SRAM型号是CY7C1041V33,18位地址线连接时打乱了,相当于原来顺序存储变成了无规律的存储,只是改变了数据在SRAM内部存储位置。同理,改变数据线,也只是改变了数据在SRAM内部的存储形式。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讲是不是没有问题。。。。
我将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打乱连接就是为了走线整齐,少打一些过孔。减少板层。
希望大家再帮我分析一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这样做是否可以。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有点拽。数据线改了也许能接受,地址线乱了,写到sram外边去怎么办?因为DSP不可能扩展全部地址空间,那太浪费SRAM了,这东西死贵的,用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有点拽。数据线改了也许能接受,地址线乱了,写到sram外边去怎么办?因为DSP不可能扩展全部地址 ...

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写到SRAM外面去,我详细说一下我的想法:
C6713的EMIF接口提供E2-E21共20根地址线,SRAM提供A0-A17共18根地址线,根据手册上面说,A0-A17地址线中,A0-A8为行地址编码,A9-A17为列地址编码。现在,我改变E2-E19与A0-A17的连接顺序,只是改变了数据在空间的存储位置,不会写到SRAM外面去呀。挺着急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B:
CY7C1041V33好像也不是很贵,不过给出的官方手册上只给出了EMIF接口与该存储芯片的接口,至于楼主说的为将就PCB设计改变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链接方式这个还真没分析到,最近也想用PSOC3的EMIF接口扩展flash存储器,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建议没?谢谢!

网友C:
记得有一个关于EMIF接口的视频,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C:
视频暂时没找到,这里有它的中文数据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ypress.com/?rID=56752

楼主:
多谢多谢各位,又学到了新东西。
我也是新手,实在只是了解皮毛

网友D:
CY7C1041V33这款好像也不是很贵,就几元钱呢。。楼主,你看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CY7C1041V33这款好像也不是很贵,就几元钱呢。。楼主,你看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

谢谢各位,由于以前我这边没有人这么干过,所以,我的想法被否决了,还是得规规矩矩的顺序连接,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由于以前我这边没有人这么干过,所以,我的想法被否决了,还是得规规矩矩的顺序连接,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