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I2C做从机,把I2C模块的中断关了,主机发数据,仍然回复ack

楼主(2013-02-23):
I2c, K60, ck, AC, vi
1.k60的I2C做从机,把I2C模块的中断和模块使能都关了,主机发数据,仍然回复ack,结果主机认为从机正确接收了命令
2.接着我把I2C报给NVIC的中断关了,不回ack了。
又看了一遍datasheet,发现正确的做法是:从机在处理完一帧数据后,应该把TXAK这个bit置1,即接到数据,不自动回ack。(默认是0,即接到数据,自动回ack)。先把这一帧数据处理完,然后在把TXAK设置为自动回ack。
这样主机就知道从机好忙,没功夫鸟你。

问题:1.怎么关了NVIC的中断,就不回ack了呢,我的自动回ack的标志位TXAK没动呀?
问题2:我把I2C的模块的使能都关了,还能回ack?不可能吧?

网友A:
没用过K60,不过估计你多看几遍datasheet,应该就能自己解决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对。发现寄存器写错了

网友C:
最好不能收数据的时候把I2C关了。关了外部的上拉电阻会自动替你回NACK的。
如果开着,但是中断关了,按照标准,他会一直拉低时钟,等着软件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