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管用可以用在信号通路中做信号通路开关吗?

楼主(2013-02-23):
(无正文)

网友A:
CD4051,CD4066好像都是MOSFET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51,CD4066好像都是MOSFET做的

谢谢

网友B:
双极型三极管可以用在信号通路中做信号通路开关,但附加误差非常大,限制条件也多。
MOS管出现后,再也没有人用双极型三极管做信号通路开关了。

网友C:
用双向模拟开关吧,内部也是mos管;如果楼主单管搭建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向模拟开关吧,内部也是mos管;如果楼主单管搭建就麻烦了。

有没有二选一的摸拟开关,4052什么的太大了。。

网友D:
SGM4157,SGM3157,二选一的低导通内阻模拟开关,都合适楼主的应用

网友E:
三极管做开关管用

在数字电路中很常见啊
闪灯电路的电流大一点都得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GM4157,SGM3157,二选一的低导通内阻模拟开关,都合适楼主的应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做开关管用

在数字电路中很常见啊

信号通路中我做开关管用的时候不能完成关断。。可能是我的用法有问题。直接用I/O口驱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号通路中我做开关管用的时候不能完成关断。。可能是我的用法有问题。直接用I/O口驱动的 ...

百度一下“三极管开关电路”

然后自己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