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模块检测电压时 检测点的电流大小对结果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3-02-23):
想问下PIC单片机AD模块检测电压时  检测点的电流大小对结果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ADC的那个IO口需要设置为输入口,此时该支路为高阻抗方向,如果该支路方向有较大电流,则意味着输入的信号电压特别高,请注意信号电压不要超过基准电压的限制。
2、如果是从大电流信号电路中通过电阻分压等取出小电压信号去测量,例如AC-DC芯片的过流检测电阻方式,则此时只需要注意信号的隔离、等效信号源的阻抗不要太大,则基本上就没什么要考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C的那个IO口需要设置为输入口,此时该支路为高阻抗方向,如果该支路方向有较大电流,则意味着输入的信 ...

想问下 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检测的话   分压后的的检测点电压是不是不能高于VDD  我用的基准电压是VDD

网友A:
任何电压值的都是相对的,这是中学物理课就讲的的知识。

所以,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问学生为什么一只小鸟的两只脚站在220VAC的电网的火线上,为什么没有被电死?

你按照这自己想想如何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B:
分压的后的电压高于5V,单片机测量结果也是255,假如8位AD的话。,弹片机只能分辨出参考电压内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压值的都是相对的,这是中学物理课就讲的的知识。

所以,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问学生为什么一只小鸟的 ...

版主这段话对本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这段话对本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理解问题的本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理解问题的本质而已。

没有电压差  就没有电流  小鸟肯定不被电死    通常说的被电死是被电流电死的  不是电压   有些静电瞬间能达到几十万伏特  不过人照样没什么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压差  就没有电流  小鸟肯定不被电死    通常说的被电死是被电流电死的  不是电压   有些静电瞬间 ...

这个小鸟不就相当于你的信号采集电路吗?

所以,你的检测点电流是否有影响,你按照这个自己推推不就明白了吗?

人是否被电死,不完全是你理解的这样,你也别固定思维了,静电也是完全可能致命的,瞬间放电可以造成心脏和大脑的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