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手。。无奈了。。DAC9电压不变化??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2013-02-23):
下面是我的程序:
M8C_EnableGInt; (这句据说不管中断不中断都得加????)
while(1){
DAC9_Start(DAC9_FULLPOWER);
DAC9_WriteStall(iVal);}
iVal 我分别取0 100 200 300 400 500,然后去测量P0.3的电压  发现电压一直不变 。。。。一直循环不会有问题吧。。。

下面是我的资源的配置图及:

我现在用的是5.3版本的,公司里面的是5.0的,记得5.0没图上那俩根时钟线的,因此随便示意一下咯。。记得时钟是固定(?)的125K的?那么这里是想干嘛,版本问题不会导致我电压输出的效果吧??

总资源配置,总让我揪心,不知道怎么配置咯,版主能出个总资源配置的说明不?中文的最好咯,哈哈,这方面我是贪得无厌哈,还有模块资源有时候有说明,但细说每个选择项是干嘛的,也懵呢,再者,如一些程序的电源配置(?),如DAC9_FULLPOWER表示什么,模块说明里面似乎只有它的数值说明啊,高、中、低指的是5V、3.3、1V或者其他???

DAC9的配置,怎么想都不该这有错。。

这是玩这个模块碰到的小问题咯。。

综上,我的问题在哪呀

网友A:
DAC9_Start(DAC9_FULLPOWER);
放到 while(1) 前面,不能循环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9_Start(DAC9_FULLPOWER);
放到 while(1) 前面,不能循环执行

谢谢斑竹咯。。上面的其他问题能不能也给说下呀。。。。我的帖子已经多得我都不好艺术咯。。。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咯。。上面的其他问题能不能也给说下呀。。。。我的帖子已经多得我都不好艺术咯。。。 ...

试着不去循环START,结果还是不能变化。。。。。。。

楼主:
调出来了,我程序的问题,我有个SWITCH,我把十进制和16进制等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