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调试

楼主(2013-02-23):
用chipscope调试代码,想验证内部总线信号是否正确,好像只能多个bit分别显示,想请教各位达人有没有办法显示整个总线的信号,就像modelsim里面analog显示功能一样,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把多个bit合成bus,然后以模拟波形的形式显示出来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多个bit合成bus,然后以模拟波形的形式显示出来

合成bus后还是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能直观的看出波形(比如正弦波),而不是多bit由0或1组成的一串数据,怎么做呢

网友C:
可以,合成bus后,在左上选bus plot,跳出一窗口,窗口中的所有合成的bus,选择要显示的bus,在前面打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合成bus后,在左上选bus plot,跳出一窗口,窗口中的所有合成的bus,选择要显示的bus,在前面打勾即 ...

谢谢,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