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有50hZ的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23):
      将示波器的幅度20mV/格以下的挡后显示的波形为正旋波50HZ,示波器的表笔是悬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形出现呢,很多人解释说是感应的市电,暂且这样的解释靠谱。但是当我将示波器表笔的夹子夹在一个电源的负端测量笔尖悬空波形幅度大幅的减小很难看出是正旋波,要是是感应市电的话幅度不会下降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共模处理问题吧,就是市电干扰。

网友B:
那个就是市电哈
因为采用的是市给示波器供电,就算是隔离了的
但是也不存在绝对的事儿,虽然表笔头是高阻状态
但是也是带电的,
当你GND和表笔头悬空的时候影响很大很正常,因为没有输入基准,但是当你的GND接到电源负端。这样你可以理解GND和表笔之间就是个模拟通道。通道之间是有相互关系的
你GND接电源负端
G夹子对表笔的影响大于你市电对表笔的影响,所以就是这样的结果了吧。呵呵...
个人看法!

网友C:
跟隔离不隔离没有关系,就算是电池供电也可能会有的。
20mV档位的时候显示出感应电很正常

网友D:
市电干扰

网友E(2013-05-02):
学习一下
需要手持示波器的话和我联系
QQ 13365690227
电话也是这个号码
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F:
工频交流电源干扰,浮空相当于接收天线

网友G(2013-09-23):
搞个隔离变压器就搞定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