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D6.9中画PCB时 为什么 P->T 后按SHIFT + A不能切换到画蛇形线模式

楼主(2013-02-23):
如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否因为在中文输入法下了?

网友B:
要先确定起始点,然后再到蛇形线模式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B:
要先确定起始点,然后再到蛇形线模式

嗯嗯 谢谢

网友C:
你没有设置长度

网友C:
网络会有一个默认长度,如果你的走线超过了默认长度的话,AD就不允许走蛇形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