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感应开关触摸部分一般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02-23):
比如说RH6030 这个触摸感应开关IC,它的触摸传感器是个什么呢?是直接用金属片接一个导线送到这个IC里面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直接用金属片,利用人体感应静电,然后放大,驱动开关电路。

网友B:
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的基本原理就是一个不断地充电和放电的张弛振荡器。如果不触摸开关,张弛振荡器有一个固定的充电放电周期,频率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我们用手指或者触摸笔接触开关,就会增加电容器的介电常数,充电放电周期就变长,频率就会相应减少。所以,我们测量周期的变化,就可以侦测触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的基本原理就是一个不断地充电和放电的张弛振荡器。如果不触摸开关,张弛振荡器有一个固 ...

那是不是只要外街一个金属片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外街一个金属片就可以了?

是的。但要注意防干扰

网友D:
对金属片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需要具有较好的弹性

网友B:
触摸感应按键就是一个金属片, 或者 PCB 的一块铜皮, 不需要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