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指令周期怎么算???

楼主:
比如CPU_Clock=SysClk/8   那么每条指令的时间就是1/3M ?????

网友A(2013-02-24):
连续输出连个脉冲,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网友B:
木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输出连个脉冲,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这个可以有,只是我也得指令理论上要如何计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就是指令周期啊,PIC来说的话NOP()函数就是花了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C:
M8C核所有的指令和每个指令的执行周期在TRM中都可以查到。

比如执行nop指令需要四个CPU时钟周期,假设Fcpu = sysclk/2 = 12MHz,
那么 Tnop = 4/12MHz = 1/3 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C核所有的指令和每个指令的执行周期在TRM中都可以查到。

比如执行nop指令需要四个CPU时钟周期,假设Fcpu ...

恩恩 。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8C核所有的指令和每个指令的执行周期在TRM中都可以查到。

比如执行nop指令需要四个CPU时钟周期,假设Fcpu ...

分析很仔细,赞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8C核所有的指令和每个指令的执行周期在TRM中都可以查到。

比如执行nop指令需要四个CPU时钟周期,假设Fcpu ...

请教下关于PSOC TRM的三个文档为什么都是英文文档呢?没有出中文的吗?
感觉要想深入理解psoc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这三个文档还是很重要的,请求楼主贴上中文TRM,官网上好像没有,或者将这个问题向CY反映一下

网友C:
PSoC1/3/5 的TRM都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的。

网友C:
Go_PSoC, 我们有翻译 PSoC 1/3/5 LP TRM 的计划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o_PSoC, 我们有翻译 PSoC 1/3/5 LP TRM 的计划吗??

目前还没有,楼上觉得TRM需要翻译,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目前还没有,楼上觉得TRM需要翻译,是吗?

是 9 楼的兄弟在问。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但是大部分客户 (小客户,学生,老师,爱好者...) 应该还是觉得中文的更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呵呵

网友E:
好的,我向CY反应一下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