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信号采集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测振仪时,信号采集部分遇到了这个问题。
蓝色曲线为解调后的信号2,黄色曲线为解调后信号经过积分的信号1,
要求分别采集出信号1中对应信号2上升下降沿的模跳数,就是信号中小的跳变。
谢谢了,想了好久了,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准备用的AVR单机做的。

网友A(2013-02-24):
可以试验一下用LM339电压比较器,接到AVR的中断引脚,分别检测上下沿的小跳变次数;如果实时性能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对上升下降沿用错开时间的方法进行分时计数,这样可以不用LM339,只用AVR自带的一个电压比较器就够了

网友B:
用 ADC 结果进行计算, 要求的采样率会很高, AVR 是来不及的.
用模拟比较器是个不错 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验一下用LM339电压比较器,接到AVR的中断引脚,分别检测上下沿的小跳变次数;如果实时性能要求不高的 ...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频率挺高的,几百个khz吧。是把信号分成两路吗?一路采集上升,一路采集下降。用电压比较器座位选通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ADC 结果进行计算, 要求的采样率会很高, AVR 是来不及的.
用模拟比较器是个不错 的办法.
...

具体怎么比较呢?不是太明白。我想过,如果把信号放大,用触发器构成的计数器计数的数不知道是否可以?或者用AD采样,通过FIFO或者双口RAM来送到单片机,数值不断比较。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比较呢?不是太明白。我想过,如果把信号放大,用触发器构成的计数器计数的数不知道是否可以?或 ...

网友A:
LM339电压比较器的方法:LM339是4路输入电压比较器,用AVR的PWM加上外部电容输出一个电压信号(图中红色线)进入LM339的第1路的+脚,或者用可调电阻分压直接得到一个参考电压(图中红色线)进入LM339的第1路的+脚,待检测信号输入第1路的-脚,第1路的输出接到AVR的中断脚INT0,用中断函数计数;同样的方法用LM339的第2路比较器处理图中绿色线;LM339总共有4路

用AVR分时处理的方法:用AVR的ADC输入AVR内部比较器,待检测信号输入AVR内部比较器(AIN0引脚),后面的方法一样;以5ms为切换周期分时采集红色和绿色信号

用这种电压比较器的方法速度非常快,只需要看AVR中断处理的速度,几百KHz没有问题

网友C(2013-03-28):
如果信号频率是固定的,就比较容易了:
1、将信号1分成+/-两部分分别处理
2、对每一部分应用高通滤波+放大整形,变换成AVR可以识别的逻辑电平
3、对每一部分使用一路定时器做捕获,从捕数据即可分析出所需结果
     如果要降低中断频率,用定时器做外部事件计数也行,但是要附加门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