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降低逆电源的静态电流

楼主(2013-02-24):
(无正文)

网友A:
采用高频前级

网友B:
保障前级高频的占空比大幅度。

网友C:
对,结合2,3楼的就行

楼主:
哦,这样啊

楼主:
那就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D:
没看明白

网友E:
我对模拟这一块通的还不是很多的,跟着学习下的

网友F:
所谓静态电流就是在接上电源适配器在不上电池的情况下,主板所产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