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的还是TI

楼主(2013-02-24):
ADI, TI, AD, DSP
大家来说说在自己的应用中会选用ADI的还是TI的DSP。

楼主:
两家各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A:
浮点的选ADI  定点的TI

网友B:
没用过ADI的,不敢在这里说呀,即便是版主也不敢呀

网友C:
做视频处理的选ADI, 马达控制的选TI

网友D:
貌似老外常见ADI,国内常见TI。

网友E:
同样没用过ADI的 一般都是TI的在国内 国外的 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F:
常用ti的,应该是习惯问题吧

网友D:
浮点,定点区别开来,比较好吧。

网友G:
各有所长,还是要根据目的来确定,不能单纯来判定什么好什么坏

网友H:
TI的方便些,种类有多,资料也多,容易得到。

网友I:
TI的用的较多,支持较好。ADI的没用过,不评论。

楼主:
哦,大体了解了

楼主:
还是咱们TI牛啊

网友J:
两家各有优势,不过在国内还是TI的资料多

网友K:
在考虑超低功率和资源方面还是选TI的比较多一些吧

网友L:
DSP果断用TI的多吧

网友M:
不过ADI的据说最后核算起来,成本低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