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C坏了

楼主(2013-02-24):
(无正文)

楼主:
74LVC4245

网友A:
详细说下啊,这样谁能看懂

楼主:
CPU是5V信号出来转成3V.3LCD
我的接法是5V转3。3V

楼主:
DIR接VCC(5V),OE接地

网友B:
数据信号?

楼主:
A0---B0,--------A7---B7

网友C:
生产制程导致?

楼主:
我也怀疑

网友D:
信号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部会坏?

是部会坏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输出呢?

有5V信号输出,没有3。3V信号输出。

楼主:
哦,好吧,就这样吧

网友F:
其实;述说要简明、故障现象、问题结点、疑点解释等…

网友G:
按照推荐电路来  一般问题不大  建议仔细看一看推荐电路   同时一定要仔细排查一下  看看其他电路是否对该电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