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RAM中运行代码出错 [

楼主(2013-02-24):
目前在在IAP功能,FLASH编程使用BLOCK编程代码,这样就需要RAM中执行CODE,按照固件库说明 允许RAM中执行,具体如下:

#if !defined (RAM_EXECUTION)
#define RAM_EXECUTION  (1)
#endif /* RAM_EXECUTION */

但是执行到FLASH_ProgramBlock(u32BlockAddr, FLASH_MEMTYPE_PROG, 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 pBuf);

就会重启死机,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警告: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mul32_l0_l0_l1)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659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add32_l0_l0_l1)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659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epilogue_l2)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685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mul32_l0_l0_l1)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607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add32_l0_l0_l1)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607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epilogue_l2)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627
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dec32_l1_l1)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E:\工程项目\ZBS-II\软件工程\STM8\BL\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flash.c 545

编译器是IAR FOR STM8 ,固件库V2.1.0。

请教IAR 下正确RAM中运行的方法!

网友A:
问题比较明显:IAR的库函数 mul32,add32等等位于FLASH里,从RAM里面的函数调用的IAR的库函数,所以出问题了。

楼主:
mul32_l0_l0_l1 警告提示是下面这段代码

/* Point to the first block address */
    startaddress = startaddress + ((uint32_t)BlockNum * FLASH_BLOCK_SIZE);

怎么改呢

网友B(2013-06-28):
目前在在IAP功能,FLASH编程使用BLOCK编程代码,这样就需要RAM中执行CODE,按照固件库说明 允许RAM中执行,具体如下:

#if !defined (RAM_EXECUTION)
#define RAM_EXECUTION  (1)
#endif /* RAM_EXECUTION */

在哪里有这个说明啊,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贴出来,谢谢。

网友C(2014-09-1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5-10-20):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解决了吗,我eeprom编程也出现了许多警告,请问怎么解决Warning[Ta005]: Library call (?mul32_l0_l0_l1)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F:\registor\linshi\线切割\xqg-gaopin-code\TCIAR V1.1\FWlib\src\stm8s_flash.c 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