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科普知识

楼主(2013-02-24):
谁能科普一下?

楼主:
比如什么是电池?

网友A:
化学电源俗称为电池。是一种将物质的化学变化所释放出的能量直接转化为低压直流电的装置。

网友B:
.电池的工作原理

网友C:
电池在放电过程中,负极发生氧化反应,向外提供电子;在正极上进行还原反应,从外电路接受电子,电子从负极流到正极,而电流方向与电子流动方向刚好相反,故电流经外电路从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C:
电解质是离子导体,离子在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定向移动而导电,阳离子流向正极,阴离子流向负极。整个电池形成了一个由外电路的电子体系和电解质的离子体系构成的完整放电体系,从而产生电能供电。

网友D:
常用电池的型号命名与标识呢

网友E:
IEC型号美国型号日本型号直径(mm)高度(mm)中国传统叫法
普通锌锰电池R03AAAUM-410.544.57号电池
R6AAUM-314.550.55号电池
R14CUM-226.2502号电池
R20DUM-134.261.51号电池
碱性锌锰电池LR03AAAAM-410.544.57号碱性电池
LR6AAAM-314.550.55号碱性电池
LR14CAM-226.2502号碱性电池
LR20DAM-134.261.51号碱性电池

网友F:
常用电池的结构与特点

网友F:
我先说个

.圆柱型锌锰电池
圆柱型锌锰电池就隔离物的不同可分为糊式电池和纸板电池。糊式电池即普通型锌锰电池,纸板电池因其配方组成的差异引起电性能的不同,又分为C型(或称铵型)纸板电池(又称高容量电池)和P型(或称锌型)纸板电池(又称高功率电池)。
糊式电池即传统的锌锰干电池,其正极材料采用活性较低的天然二氧化锰,隔离物是淀粉和面粉的浆糊隔离层,电解液是以NH4CL为主的氯化铵、氯化锌水溶液,负极是锌筒,其放电性能一般较差,容量较低,电池使用末期易漏液,但价格便宜,多适用于小电流和间歇放电的场合,如用于收音机、手电筒等。
C型纸板电池是在糊式电池的基础上用浆层纸代替了浆糊纸,不但正极填充量提高30%左右,而且用30-70%的高活性锰代替了天然锰,所以容量得以提高,使用范围得以扩大,多用于小电流放电场合,如用于钟表、遥控器、收音机、手电筒等场合。
P型纸板电池采用氯化锌为主的电解液,正极材料全部采用高活性的锰粉,如电解锰、活性锰等,其防漏性能远高于糊式和C型电池,多用于大电流连续放电场合,如用于照相机、闪光订、收录机、剃须刀、电动玩具等。

网友G:
.圆柱型碱性锌锰干电池
圆柱型碱性锌锰电池,又称碱锰电池,俗称碱性电池,是锌锰电池系列中性能最优的品种。其外壳一般由08F镀镍钢带经冷轧冲压制成,同时兼作正极集流体,电解二氧化锰正极材料压成圆环紧贴在柱体内壁,以保证良好的接触,其负极采用粉状锌粒并制成膏剂,处于电池的中间,其间插入负极集流体(负极一般为铜钉),集流体与负极底部相连,在电池内部,正极间用隔膜(隔离层)隔开,其外部用尼龙或聚丙烯密封圈隔开,同时实现电池的密封,电池外部与一般电池几乎相同。
虽然圆柱型碱性锌锰电池的公称电压与普通电池的相同,均为1.5伏,但由于碱性电池在结构上采用于普通电池相反的电极结构,增大了正负极间的相对面积,而且用高导电性的氢氧化钾溶液替代了氯化铵、氯化锌溶液,负极锌也由片状改变成粒状,增大了负极的反应面积,加之采用了高性能的电解锰粉,所以电性能得以很大提高,一般的,同等型号的碱锰电池是普通电池的容量和放电时间的3-7倍,低温性能两者差距更大,碱锰电池更适用于大电流连续放电和要求高的工作电压的用电场合,特别适用于照相机、闪光订、剃须刀、导电玩具、CD机、大功率遥控器等。经长期的试验证明,双鹿牌碱性电池的电性能等已经达到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性价比高,因此 广大中档消费者的理想选择。

楼主:
哦,大家了解的都很多啊

网友H: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池的种类不断的增加.
比如光电池能利用光能. 而热电偶也可以用来做电池.
也许说成是将其他能量形式转换成电能的装置 (这样说, 好象发电机也成了电池, 不过这只是个称谓, 从技术的角度讲, 无关紧要, 剩下的问题就交给文字工作者吧)

网友I:
我这里有两本书  太大了

网友J:
书由PDF吗?呵呵

网友K:
我来说下锂电池的。。。锂电池是一类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

网友K:
其化学反应:Li+MnO2=LiMnO2该反应为氧化还原反应,放电。锂金属的化学特性非常活泼,使得锂金属的加工、保存、使用,对环境要求非常高。

网友K:
锂电池(Lithium battery)是指电化学体系中含有锂(包括金属锂、锂合金和锂离子、锂聚合物)的电池。锂电池大致可分为两类:锂金属电池和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不含有金属态的锂,并且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K:
正极
正极材料:可选的正极材料很多,目前主流产品多采用锂铁磷酸盐。不同的正极材料对照:

LiCoO2 3.7 V 140 mAh/g
Li2Mn2O4 4.0 V 100 mAh/g
LiFePO4 3.3 V 100 mAh/g
Li2FePO4F 3.6 V 115 mAh/g

正极反应:放电时锂离子嵌入,充电时锂离子脱嵌。 充电时:LiFePO4 → Li1-xFePO4 + xLi+ + xe-放电时:Li1-xFePO4 + xLi+ + xe- → LiFePO4
负极
负极材料:多采用石墨。新的研究发现钛酸盐可能是更好的材料。负极反应:放电时锂离子脱插,充电时锂离子插入。 充电时:xLi+ + xe- + 6C → LixC6放电时:LixC6 → xLi+ + xe- + 6C

网友L:
所谓电池   也就是能够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的装置   这是我的理解   一直没有机会搞电池设计   有空这一块知识点需要补充一下   呵呵

网友M:
电池分类的方法不同,分出的类别也不同。比如,按工作原理来分,可分为:化学电池、光电池、燃料电池。同一类电池,如果按使用的材料来分,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电池。不过,按现在市面上出售的常用的电池习惯上可分为以下几类:1.按能否充电,分为一次性电池和充电电池。前者,只能一次性使用;后者,可以反复充电使用。2.按电池的外形和尺寸来分,有1号电池、AA(5号)电池;AAA(7号)电池;方形电池(电板)3.按所使用的材料来分,有锌锰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

网友N:
跟着各位的学下的,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O:
这个...貌似概念有点广泛...

网友K:
现在锂电池的应用非常多了,市场也非常好的

网友P:
20#关于锂电池的讲解非常好的,锂电池现在在移动设备中用的很普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