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Slew Rate 参数,不太明白,请高手多指点。

楼主(2013-02-24):
1 slew rate 是定义在单位增益情况下阶跃输入后,输出电压的摆动速率,那slew rate 是否受到闭环增益的影响呢?为什么?如果影响了,是怎么影响的?如果没影响,为什么没有影响?
2 slew rate 除了受到 内部补偿电容、分布电容的影响,还受到哪些参数的影响?
3 如何根据信号频率,确定运放的slew rate 参数,最终选择合适运放?最好有公式,及其推导过程。

楼主:
自己顶一下,继续等大师们指点。

网友A:
不给出电路架构,没办法讨论。
你说的那个是最原始的两级米勒补偿架构才适用的,用摆率增强技术至少能提升上百倍。

楼主:
1 这个讨论主要在应用范畴进行讨论,旨在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参数,更熟练地选择运放并设计外围电路。
2 适当涉及IC内部原理,能帮助我们更好应用运放即可,深入研究IC设计,就有点太难了,呵呵。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你这3个问题的答案。
可是,好像没人能够回答或者愿意回答你这3个问题,

网友C:
标记一下,有时间和大家讨论。
slew rate和运放的带宽参数很相关,高带宽运放slew rate也高。高slew rate有好处也有缺点,在正向通路中使用容易导致不稳定。
为了提高slew rate 并降低成本,我有时候不得已使用分立件搭电路。

网友D:
LZ可以翻翻模电书

楼主:
1 我看到运放的手册上,slew rate 参数都是在单位增益情况下测出的,这是不是意味着,slew rate 是闭环参数,如果是闭环参数,那跟后续设计电路的 闭环增益有关系吗?
2 slew rate 只是运放本身的参数吗,受到我们外围电路设计的影响吗?
3问题三已经查到资料 SR>=2*π*f*V 才不会导致输出失真,      其中f是信号的最高频率(带宽),v是输出信号的峰峰值。
4个人认为: SR+和SR-不同的话,我们需要满足最小值吧,否则会有一半波形失真的。

网友E(2014-04-17):
运放slew rate给运放的偏置电流、补偿电容和负载电容有关。实际测试不可能开环测试吧?!而且在slew rate期间,运放已不在正常工作状态,单位增益跟非单位增益情况下的slew rate基本无区别,只是重新进入小信号工作区的时间不同。

网友E:
运放slew rate跟运放的偏置电流、补偿电容和负载电容有关。实际测试不可能开环测试吧?!而且在slew rate期间,运放已不在正常工作状态,单位增益跟非单位增益情况下的slew rate基本无区别,只是重新进入小信号工作区的时间不同。

网友F:
压摆率是一种大信号响应,主要考虑的是沿能否跟的上。带宽是小信号响应,考虑的是信号幅度能否跟的上。
上面两个人回复怎么是一样的,马甲小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压摆率是一种大信号响应,主要考虑的是沿能否跟的上。带宽是小信号响应,考虑的是信号幅度能否跟的

;P

网友G:
需要:(输出压摆率<opa压摆率) 并且 (信号带宽<opa闭环带宽 )。
压摆率和带宽是两个,要求信号必须同时满足的限定条件。

网友(2019-01-08):
小信号用带宽,大信号偏置点会偏移,用压摆率

网友H:
SR 的表现不在于讯号大小及开环闭环,而是速度,你一个方波捅进去,它就给你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