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地问题

楼主(2013-02-24):
  用带有网状屏蔽层的两线电缆传输模拟音频信号,两根电缆分别是音频信号和地,电缆十几米长,电缆两边分别接两个设备(两设备共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电缆的屏蔽层不接地,屏蔽层基本起不到作用,音频信号的效果和使用不带屏蔽的普通电缆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受外界电磁环境的影响,音频线上有一定的干扰。如果把电缆屏蔽层和一端设备的地连接在一起(单点接地),屏蔽层就能起到作用,音频线上基本没有了干扰。我的问题是,一端接地的屏蔽层上能够产生抵消外界电磁干扰的感应电流吗?貌似没有电流通路啊,如果屏蔽线层不能产生感应电流,又是如何起到屏蔽作用,消除了音频线上的干扰呢?

网友A:
1 屏蔽层必须接地,而且最好单端接地。不接地无法形成等电势体。双端接地可能会由于电阻问题,两端电势不同。
2 原理类似于法拉第笼,形成了一个等电势的外罩,阻隔了电磁场传播。
3 干扰能量消除我查了一下资料,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涡流损耗、反射能量、抵消能量
4 屏蔽线编制密度跟效果有很大关系,屏蔽层材料也有影响。以前用过双层镀银屏蔽线效果很好。

网友B:
良导体不接地也是等势体,但不是零势。屏蔽一般需零势(即接大地),特别的有接随共模浮动的参考点以消除共模影响。屏蔽层悬空仅相当于串联了两个“电容”,根本无屏蔽作用。

楼主:
请HWM老师详细解释下为什么屏蔽需要零势?我的屏蔽层接接的是电源地,不是大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HWM老师详细解释下为什么屏蔽需要零势?我的屏蔽层接接的是电源地,不是大地。 ...

连接“电池地”(系统地)也可以,前提是系统内的所有信号都以此地为参考。

楼主:
是的,系统内所有信号都以此为参考。HWM老师能否解释一下原理?为什么屏蔽层接系统地会起作用,而悬空则只“相当于串联了两个电容”? 还有这样屏蔽掉的干扰是静电干扰还是电磁干扰?望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HWM老师详细解释下为什么屏蔽需要零势?我的屏蔽层接接的是电源地,不是大地。 ...

顶起,有消息给我来个信

网友D:
如果大地的地线不和信号地SGND相连,即使0输入的情况下,信号线、SGND和大地之间是有压差的(共模电压),很多时候这个压差反映到负载设备上,就会形成楼主描述的干扰信号,如果大地线和SGND共地就消除了如上的情况。

网友E:
我倒是想知道两边都接地的效果和单点接地相比如何?
因为实际应用中都是两边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想知道两边都接地的效果和单点接地相比如何?
因为实际应用中都是两边接地的 ...

两边都接地和单点接地效果没有差别,不知道电缆长度增加之后会如何,现在只有十几米。
今天又试了一下,把屏蔽层接到系统内的12V电源或者5V电源,都能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但还是不明白其中原理,希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接地和单点接地效果没有差别,不知道电缆长度增加之后会如何,现在只有十几米。
今天又试了一下, ...

据说不让两边都接地。大神来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不让两边都接地。大神来解释

在比较差的电磁环境中,如比较长的传输线并且两边地电位有电位差的时候,是不可以两边直接接地的,那样会有地线环路电流,会耦合到信号线上造成信号质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