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楼主(2013-02-24):
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网友A:
有可能是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

楼主:
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楼主:
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我觉得去掉该两个元件电路也可以运行

网友C:
增加导通门限,防止有干扰时误触发;
二极管防止输入接反时光耦LED损坏

网友D:
并联的电阻与二极管都属于保护用的,去掉了没有问题,但接上以后就不用担心输入交流信号或者反相信号导致器件损坏了

网友A:
我觉得用两个1.5K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功耗是一方面,如果用一个电阻的话,此电阻如果外因或内因造成短路都会引起LED烧毁,自身耗散的功率也成倍增加

网友E:
两个的话每个的分压减小,功耗降低,短路引起LED烧毁概率也大为降低

网友B:
之所以隔离,可能是因为后级(接收红外那端)有高压

网友D:
嗯,假设高压击穿造成光耦短路,不至于直接到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A:
D2是反向保护,R5分流作用,整个环路设计的电阻比较小

网友F:
我觉得是为了让发光管稳定发光,不至于外部温度变化影响亮度

网友B:
R5的作用是在关断光耦LED时,对LED结电容存储的电能起到加速放电作用,改善脉冲信号的拖尾现象,提高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

网友D:
用两电阻短路引起LED烧毁概率降低,这是为什么

网友G:
2.R分流,D续流。去掉的话是勉强可以用的。

网友H:
嗯,只是不安全了

网友I:
二极管是防反接的

网友J:
怎么没人谈为什么要用2个1.5k的电阻??

至于并联的二极管和电阻大家都已经说了,没什么疑问。

网友G:
可能设计者也没考虑为什么呢,纯粹为了对称好看。

网友B:
我肯定两个1.5K是抗干扰作用,减少电源带来的干扰。其作用====放大器输出端并联两个等值电阻原理一样!

网友D:
用两个电阻是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用一只3K的电阻,光耦压降是2V,发光二极管基本也是2V,也就是压降到限流电阻的压价是20V,流经光耦的电流是7mA,加上分流电阻的5mA(估计),也就是限流电阻的耗散需要0.25W,而一只0805的贴片电阻是达不到的,AXAL0.4封装的也就1/4W,不能满足使用,而使用两只,每只的耗散则只有0.125W,所以要用两只,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通过计算得到的结论靠谱。

楼主:
懂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收获很大啊,元宵快乐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电阻是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用一只3K的电阻,光耦压降是2V,发光二极管基本也是2V,也就是压降到限流 ...

分析的最好的一个。顶你。

网友L:
就是限流,没什么别的意思,换成3K也可以,反向有4148保护

网友M: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电阻是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用一只3K的电阻,光耦压降是2V,发光二极管基本也是2V,也就是压降到限流 ...

这个“加上分流电阻的5mA(估计)”不对,R5会自动和光耦分摊电流,使压降达到2V,限流电阻的功耗为7×20=140mW,为了减少物料种类,降低成本,使用了两只0805电阻来保证功率余量。

网友N:
两只限流电阻分别接在光耦两端,布线时更容易满足安全距离的需要。

网友O:
防浪涌、静电

网友P:
分别是两个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Q:
基于功率及散热的考虑

网友R:
增加导通门限,防止有干扰时误触发;
二极管防止输入接反时光耦LED损坏
还有一个就是见效电磁干扰的

网友S:
1、22楼基于余量功率的考虑。2、8楼的基于防止一个电阻短路使光耦损坏(这个我们有教训的)。

网友T:
共模特性。

网友U:
hairuipotter邀请您访问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fromuid=950558

网友V:
防电源反接

网友W:
设计者,库房里有大量1.5K电阻备货啊,,减小备货压力

网友X:
降低功耗   同时确保电路可靠工作   这是我的理解  呵呵

网友Y:
收获很大,谢谢

网友Z:
这个就等于 人一天为啥要吃三顿饭,那早上直接把三顿都吃了不就行了

网友AA:
回路电路平衡设计的考虑的

网友AB:
是否有阻抗匹配的考虑?二极管,因型号是1N4148,它多数是应用于保护和快速开关领域的。此处我个人理解是做保护的,必要的时候通过损坏1N4148来保护其他的电路。

网友AC:
好像老外设计电路也喜欢用电阻串联或者并列达到要求,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好想知道设计者的真正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