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高手帮忙看看Protues仿真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
Protues电路如下:
Keil程序如下:#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0^0;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D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500);
                D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新手求教啊。。。

楼主(2013-02-24):
流水灯程序,keil程序能下载到Protues,但仿真啥也不动。

网友A:
你这能是流水灯吗???
电路都有问题!!
LED阳极接VCC,阴极接I/O,每一个接一个I/O,不能连在一起。
限流电阻!

网友B:
最好是用仿真机仿真仿真,软件仿真不靠谱。想起当年软件仿真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C:
图连错了,一个端口对应一个LED灯。

网友D:
估计楼主是想用总线连接方式的。。但是总线不是这样画的。。。

网友E:
楼上正解。楼主该看一下总线连接的画线方法

楼主:
这个样子对吗?求教啊,死活就是点不亮这几个灯

网友F:
楼主最好仔细看看原理图绘制教程,把总线式画法跟网络标记画法,好好看看异同点,别混淆了!!

网友G:
没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