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多谐振荡器 波形发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24):
数点上的 和模电上的

网友A:
多谐振荡器 可以用来做 波形发生器.
但波形发生器不都采用 多谐振荡器 做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谐振荡器 可以用来做 波形发生器.
但波形发生器不都采用 多谐振荡器 做信号源 ...

数字波形发生器 和 模拟波形发生器在使用上的区别有些什么呢

网友B:
多谐振荡器是相对于单稳电路而言的。
多谐振荡波形是任何周期波,而单稳波是单个脉冲波。不知你能听懂不?

网友C:
多谐振荡器 --- 一种电路方式。
波形发生器 --- 一类电路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