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长距离通信总线问题

楼主(2013-02-24):
我最近见到一个设备,用2根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又是信号,通信距离可以达到30m,请各位经验选手请教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A:
电力载波通信?

网友B:
如果远端耗电很小的话, 可以考虑采用 485 技术.

网友C:
可以说说你是什么设备。。

网友D:
比较简单而有效的现成方式,应该是Power Over Ethernet

网友D:
根据 有源以太网(Power Over Ethernet)的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68387.htm

可以为PD设备提供3.84~12.95W五个等级的电功率请求,最大不超过13W

网友D:
当然 有源以太网(Power Over Ethernet) 的成本估计相对比较高,同时性能也高。
2、3L的成本相对低

网友E:
m-bus  c-m-bus之流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还达不到要求,实在不行,自己搞一个协议!只要电流不大,都是既可以供电,又可以通信的。

网友F(2013-08-14):
我可以做到,我以前做过,有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G:
通过总线传输  应该是可以做的   以前使用485传输协议时   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