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了PROTEL,keil等软件

楼主(2013-02-24):
我用的是VISTA系统,用不了PROTEL,keil等软件 ,有哪位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谢谢

网友A:
画图你可以用AD6.0啊,KEIL我同学就可以在VISTA上用啊

网友B:
估计是你的版本问题

网友C:
操作系统和软件都换成新版 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嗯,我也觉得是

楼主:
那我就结贴吧

网友D:
VISTA系统 是兼容PROTEL  KEILC51的。 win7有版本要求

网友E:
把软件兼容性改改看看行不行

网友F:
现在在学校里好画图一般使用AD9或者AD10

网友G:
现在居然还有人用vista~

网友H:
现在使用VISTA应该不多了,一般使用XP或wi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