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Keil3写的LCD1602程序为什么汇通不过呢

楼主(2013-02-24):
write_LCD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ms(1);
   write_LCD_cmd(0x06);                   //显示模式:屏不动,字符后移
   delay_ms(1);
   write_LCD_cmd(0x0C);              //屏幕开,关光标
   delay_ms(1);
第一行为什么通不过呢,谢谢大师们的帮助

网友:
啥叫汇通不过

网友A:
编译通不过? 上错误提示.

网友B:
是不是多了一个符号?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