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2-24):
我设计一块DC24V电源进电的电脑板,经过电感电容滤波,经7805变成5V电压。DC24作为开关信号控制光耦的电源。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A:
可行
只是 24V 直接降到 5V, 7805的压降好大. 如果电流大的话, 发热很厉害, 那就不是太合理了

网友B:
楼主好像没说5V系统多大电流啊。“DC24作为开关信号控制光耦的电源”这句话我读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行
只是 24V 直接降到 5V, 7805的压降好大. 如果电流大的话, 发热很厉害, 那就不是太合理了 ...

重点:victory:

网友D:
为7805的散热感到担心

网友E:
电流是重点

网友F:
无论电流有多小,效率始终是个大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我用atmega128单片机,24输入,16输出用光耦。电流大概多少,经验浅薄真的不知道。我看现在PLC上很多是DC24付进电,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G:
你这种情况不能用7805功耗太大了,散热是问题,用DC/DC

网友H:
用K7805 效率能到96%,片子不发热,就是有点贵,批量要16左右。。。但是电路非常简单,输入电压范围宽

网友I:
K7805效率能到96%,很牛叉的说,但是价格高需要16块,太没有吸引力了……

网友J:
7805前加限流电阻可行

网友K:
难道PLC内部没有隔离吗?! 奇怪ING......................

网友L:
学习中,,,挺一个

网友M(2013-04-01):
不知道此刻你的光耦是干什么用的,如果用24V控制光耦的话,两个电源系统都是共地的,都没有隔离的作用!
  解决措施:CPU前段接一个金升阳的定压产品,B2405S-2W估计这个CPU的功率就够了再加个简单的LDO滤波就可以把两个电源系统分离开,减小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