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些红外接收头不能持续解码

楼主(2013-02-24):
最近在折腾红外发射和接收。
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了红外接收头的一个问题:

有的红外接收头不能长时间解码,或者说长时间输出信号。
这些接收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没有信号输出(Vout为高电平,过一段时间又能收到数据了)。
经过测试发现 标有78M4,85M4的都不能长时间解码。

而有些接收头能长时间的解码,太好了!!!
但是我手头比较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
78M4和85M4 是不是表示波长780nm和850nm呢?
我想购买能长时间解码的接收头,该如何选型呢?

网友A:
不用找了,因为空调电视等家电都没有“很长电平编码”的……:lol

网友B:
红外线头大多是这样的,搞成无线电的就可以

网友C:
我称之为“脉冲型”和“电平型”红外接收头。

网友D:
搞成RF的就可以,或者你能过修改通信协议也可以办到。

楼主:
大家能提供具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