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3-02-24):
第一个问题:
现在有两个单片机都带SPI接口。我想知道硬件要怎么连接。

是按照A图还是B图。我想知道有B图这种接法么,我认为因该按照B图来接,没有A图的接法。

第二个问题:
我现在要用自带SPI接口的单片机来操作NRF24L01,如果单片机作为主机来操作NRF24L01,作为发送端的话,单片机设为主机,这个我知道。
现在问题是接受端呢。接收端单片机和NRF24L01连接的话,请问接收端的单片机应该是设置成主模式还是从模式呢(我认为应该设置成从模式,这样NRF24L01接受到数据的话就会以主机的身份来把数据传给单片机了)。也有可能我的理解是错的,就是说NRF24L01永远都是作为从机和MCU相连接的。

第三个问题:

两个设备一个配置为主,另一个配置为从,请问每次通信传送数据的时候是由主机向从机发起的吧,那么从机可以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么。

网友A:
前两个理解都是错的,SPI总线,谁发时钟谁就是主机,从机只能在时钟的驱动下工作。MOSI=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知道名字以后,B图为什么错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网友B:
图a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a正确。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B图的接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篇怎么是交叉的接法呢
http://www.dz3w.com/info/standard/0075387.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篇怎么是交叉的接法呢
http://www.dz3w.com/info/standard/0075387.html

不是网上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判断的愿意我已经给你说了,要学会根据是否有道理来判断谁对谁错,要不然会迷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网上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判断的愿意我已经给你说了,要学会根据是否有道理来判断谁对谁错,要不然会 ...

明白了,多谢。

网友C:
标明MOSI与MISO的一定是A图的接法
标明SO与SI的很可能是B图的接法
你参考的那篇**确实有问题

网友D:
正规来说,B的接法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正规来说,B的接法是对的

此答案不正确,楼主你实在晕了就去看ATmel ATmega8的手册吧,不然你都不知道信谁了。

网友E:
是B接法对的,M是指主 S指从 I输入 O输出

网友E:
现在想想下真是有点混乱了!

网友F:
我做过模拟的SPI通信,理论上B图是对了,如果连这都搞不懂,就不用搞SPI了。还有SPI的确有主从模式,一般是单片机给时序,再有单片机发送命令给从机,最后单片机在自动接收从机返回的数据

网友C:
竟然有那么多人说B对

网友G:
B……

这些人真的这么接过并成功吗

网友H:
貌似只有串口才交换对接,其它都是对应的!

网友I(2013-08-07):
是不是要针对是SPI单片机(b图解法)互联还是和SPI设备(a图解法)互联有关?正在做这方面的调试,是有些乱了。

网友J:
配置为主机时:MOSI为输出,MISO为输入;配置为从机时:MOSI为输入,MISO为输出,所以A图解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网上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判断的愿意我已经给你说了,要学会根据是否有道理来判断谁对谁错,要不然会 ...

受教了。

网友K(2013-12-08):
路过 A图正确

网友L:
第一个问题:A图正确,MOSI就是主机输出从机接收的意思。
第二个问题:单片机与NRF24L01连接,单片机永远是主机,NRF24L01是从机,接收数据时,需要也是单片机主模式去读写NRF24L01相关的寄存器将其配置成接收模式接口即可。
第三个问题:从机想要发数据,也是需要主机提供时钟的,所以没有主机提供的时钟,从机是不能主动发送数据的。

网友M(2014-04-03):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理解都是错的,SPI总线,谁发时钟谁就是主机,从机只能在时钟的驱动下工作。MOSI=MASTER OUTPUT SLAV ...

太好了,我也正在苦恼这个问题,看了你的回复现在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N:
两个常见芯片的datasheet里面分别是A图、B图接法。
这让我十分疑惑,到底该怎么搞。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理解都是错的,SPI总线,谁发时钟谁就是主机,从机只能在时钟的驱动下工作。MOSI=MASTER OUTPUT SLAV ...

你好,版主。
我认为就楼主给的图上标的而言,B图是正确的。因为他那是两个单片机,而非一个单片机和一个从器件。

自己浅见:当是两个单片机的时候,需要交叉连接也就是图B,对应连接MISO~MOSI、MOSI~MISO。
                  当一个是单片机一个是从器件比如MS5611,对应连接 MISO~SDO、MOSI~SDI。

其实本质上还是交叉连接的只要因为引脚标的问题,比如MISO,是主器件输入,和他对应的必须是输出脚MOSI或者SDO。
不同情况下接法不一样,所以有的认为A正确,有的则实践过说B正确。
希望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我在画电路图,要是错了,那就麻烦了

事情总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我找到了跟自己看法相反的接线图,这下我更矛盾了....

网友O:
ATMEL网站上TWI总线的**,详细讲了用法,还有例程。

网友P:
做个实验调试一下就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你好,版主。
我认为就楼主给的图上标的而言,B图是正确的。因为他那是两个单片机,而非一个单片机和一个 ...

不用去纠结,直接看他的手册描述,哪个输出哪个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Q:
SPI通讯一定是Master,Slave方式。
在B图中,MOSI接MISO。Master Output 接Slave Output, 两边都是输出,怎么通信?
B图一定是错误的。

同意9楼。
“标明MOSI与MISO的一定是A图的接法
标明SO与SI的很可能是B图的接法
你参考的那篇**确实有问题”

也同意7楼。
“不是网上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判断的愿意我已经给你说了,要学会根据是否有道理来判断谁对谁错,要不然会迷茫的。”

网友Q:
第二个问题:
没用过NRF24L01,但是用过NRF24AP2。 它以SPI方式与单片机通信时,单片机必须配置为从机,不管你是用来做发射端还是接收端。NRF24AP2与单片机的连接除了SCLK,SIN,SOUT,还有两个握手信号线,分别是AP2输出到单片机和单片机输出到AP2。所以,无论是主机还是从机,都可以通过拉低握手信号线,主动发起数据通信。不是说只能由主机发起数据通信。主机只是在通信中提供同步的时钟信号。
对于NRF24L01应该设置为主机还是从机,你应该去看它的datasheet.

第三个问题: 上面已经说了。从机也可以发起数据通信。但是需要额外的握手信号。我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Q:
图片在这里。

网友R(2016-01-18):
学习了   我也很迷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