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液晶显示

楼主(2013-02-24):
单片机控制nokia5110屏,复位后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如此不稳定的原因有那些?

网友A:
首先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程序

void LCD_init(void)
{
TRISD0=0;
TRISD1=0;
TRISC0=0;
TRISC1=0;
TRISC2=0;
__delay_us(10);
res=0;
  __delay_us(1);
  res=1;
sce=0;
__delay_us(1);
sce=1;
__delay_us(1);
LCD_write_byte(0x21,0);//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LCD_write_byte(0xC6,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C6
LCD_write_byte(0x06,0);//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0);;//1:48
LCD_write_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LCD_clear();
LCD_write_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sce=0;
}
void main(void)
{
__delay_ms(100);//保证液晶屏的复位质量
LCD_init();
RCONbits.IPEN=1;
INTCONbits.GIE=1;
INTCONbits.PEIE=1;
Timer0_Initial();
flag=0;
Display_char(1,0,"you fuck win!");
//int temp = 1999;
//Display(temp);
while(1)
{
if(flag)
{Display_char(26,2,"0");}
else
{Display_char(26,2,"1");}
}
}
void Display(int m_int)
{
char fuck[5];
itoa(&fuck,m_int,10);
Display_char(1,4,&fuck);
}
void Timer0InterruptRoutin()//中断服务程序
{
        INTCONbits.TMR0IF=0;
        TMR0H = (65536-39063)/256;
    TMR0L = (65536-39063)%256;
        PORTAbits.RA4=~PORTAbits.RA4;
        flag=~flag;
}

以上是主程序和部分子程序。执行结果可以显示you fuck win!语句,但不稳定,有时候复位后就不行了。今天还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执行Display(temp);后液晶就什么都不显示了。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俺一向不给人检查程序代码,请自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一向不给人检查程序代码,请自行检查

检查代码确实费时费力,哈哈。恩恩,问题最终肯定还是程序上的,我自行检查。:)

网友B:
__delay_ms(100);//保证液晶屏的复位质量
这个时间调整下试试看,有时候液晶屏里面的控制器复位也是需要时间的,猜想是这样,以前用到8279/8255等器件都需要一定的复位时间的,好像比单片机的复位时间要长呢。
仅仅猜想。

网友(2014-06-03):
我的nokia1101也是同样的问题  ,

网友C:
大家在么
我用的maplab为什么不显示编译错误

网友C:
求教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