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段式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3-02-24):
本人买了个带显示的检测血氧成品,里面是430 控制的。还有块段式液晶显示。我想分离单片机送往液晶的数据。怎么去处理?
补充:由于液晶为定制的,所以搜不到。
          我吧液晶拆下来用电压扫过去,已经画出了LCD的逻辑图,也找出了COM口。并且发现4个COM的波形不变。
         请问下一步如何处理呢?我想用另一块430做一个协议分析,分析出原单片机送出的数据

网友A:
血氧这个东西,直接分析IR-R的信号和输出AD输入DA的值,比照液晶显示的值就好了,用不着反着来。

网友B:
舍近求远了,哈哈,如果非要这样搞可以接一个逻辑分析仪看看及知道了

网友C:
这个功夫花的不值啊,不知道有没有通信的这种仪表,有的话搞个通信的就好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