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 USB软件 功能类似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3-02-24):
有没有一种像串口调试助手一样的 USB 软件。用一个 USB 数据线将 PC 与ARM USBDev 相连,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向 ARM 发送数据,并接收 ARM发送的USB数据。
求大家推荐。谢谢!
祝大家元宵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hound

谢谢。

网友B:
这要看你的USB DEVICE硬体了.大部分USB DEVICE已经把USB协议中的封包及传输的几个阶段用硬体实现了,故用bushound就可以调程式了。而有的DEVICE IC  则是要用软件来完成数据传输的几个阶段。这就要借助专用的USB 总线分析工具了。不过很多供应商都提供DEMO CODE,不要改变这部分代码的话不用工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