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的timer1的问题

楼主(2013-02-24):
初学st单片机,求高手指导ST8的16位TIM1的延时时间长度是怎么确定的???系统时钟16MHz,8分频。

网友A:
不要怕费事,花点时间可以看下TIM1的框图。再看下官方的例程,做个实验,比什么都清楚。万事要靠自己,自己做了,才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