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51单片机能不能直接用USB通讯?

楼主(2013-02-24):
各位高手,我接触单片机只有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发现,51单片机使用USB时,都要连接专用的接口芯片,比如PL2303、CH341等等,而USB本身也是5V电平,为什么不直接与51单片机连接呢?

楼主:
怎么结贴了?管理员帮忙处理一下呗

网友A:
USB是有自己的传输协议和速度的,理论上讲,速度快一点的51可以模拟出低速情况下的USB传输,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去模拟,因为接口芯片提供了这样的转换。其实那些接口芯片,大多也都是传输协议的转换芯片,内部有符合USB协议的精确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是有自己的传输协议和速度的,理论上讲,速度快一点的51可以模拟出低速情况下的USB传输,但是没有必要这 ...

哦那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由于USB协议很麻烦,没有必要在51上通过软件进行模拟。
我最开始还以为硬件上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有那种51支持USB的扩展51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由于USB协议很麻烦,没有必要在51上通过软件进行模拟。
我最开始还以为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