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的第一块板,请各位看客指点一二

楼主(2013-02-25):
Top
Bottom

附件:

网友A:
还行,就是空间浪费了点 这个板子可以再缩小点
另外你的top 丝印还没调整呢

网友B:
节约成本啊?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就是空间浪费了点 这个板子可以再缩小点
另外你的top 丝印还没调整呢 ...

呵呵 大家都提到了浪费,这个我定会该;丝印层、阻焊层、钢网层我会在后期修改调整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约成本啊?太浪费了。。。

会改的 呵呵 谢谢指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顶一下

3Q

网友D:
元件间距要注意,高元件和矮的元件之间的距离要严格遵守设计规则,否则可能放不下烙铁,对后期调试修改工作不利。这要注意。另外一个要注意板子空间的利用。太浪费了!

网友E:
整个板子模块很清晰。
以下是我个人对这板子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见谅。

1:不知是否是结构所致。边框边角太不统一了。
2:电源布的太乱,按信号流来,布局别弯来弯去的。
3:电源处的分立元件走线太细了。
4:3.3V电源走线再大胆一点。线粗些,路径短些。
5:DFM太不合规范。焊接与调试太不方便。板子最大问题所在了。
6:电源地线,有些线有点细。只有5mil
7:Y3被电源这样包着不太好。
8:C38,C39可以像C34一样。在信号通路上,不要挂在通路上。
9:电源线与射频线不要有那么长的耦合。电源线贴着芯片走。还可以个GND孔隔离。
10:整个射频线,线宽这样的变化,阻抗不统一。到时反射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间距要注意,高元件和矮的元件之间的距离要严格遵守设计规则,否则可能放不下烙铁,对后期调试修改工作 ...

呵呵 浪费可耻,我会修改的;设计的板子要有调试方便的优点,学习了。谢谢指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板子模块很清晰。
以下是我个人对这板子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见谅。

非常感谢Forward001的意见,看得很仔细。针对嗯的意见,我回复如下:
1、这个板子是我练手的,所以边框没太注意,随手画的,后期我也会调整过来。
2、这个请明示,它这个3.3V电源要用到的PIN很多啊,所以绕得比较多。
3、调整为10mil可否够?
4、短粗原则,会调整的。
5、DFM规范确实不太了解,请明示。
6、地线调整为:0402元件15mil;0402以上20mil。可否?
7、电源线与Y3拉远点。
8、这里是一个π型滤波器,C38、C39本应放在信号通路上,嗯看得真仔细,高人啊,呵呵、。
9、绕Y3的电源线可否直接从Y3右边下来,Y3的输入输出线走背面?请指导。。。
10、这个真忘了,稍后会修改为阻抗50偶的。
以上还有不明之处,请指导。。。,谢谢了!

网友F:
你的PCB中一小点一小点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PCB中一小点一小点的是什么

电源动态铜皮上的小点是shape本生的栅格点;地平面上的小点是地VIA,连通TOP与Bottom层的地,减小回流路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动态铜皮上的小点是shape本生的栅格点;地平面上的小点是地VIA,连通TOP与Bottom层的地,减小回流路 ...

是不是覆铜就会有那个点?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覆铜就会有那个点?过孔?

覆铜以后再添加的地过孔,打开PCB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覆铜以后再添加的地过孔,打开PCB看看就知道了

能否转成AD能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转成AD能打开的?

这个不会搞啊,不好意思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否转成AD能打开的?

网上有教程。
allegro 转 AD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Forward001的意见,看得很仔细。针对嗯的意见,我回复如下:
1、这个板子是我练手的,所以边框没 ...

里边的几个问题都是工艺与加工问题,画板多了,自然就注意了。
且这些都是仁者见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边的几个问题都是工艺与加工问题,画板多了,自然就注意了。
且这些都是仁者见仁的问题。 ...

晓得了,谢了哦

网友G:
allegro 安装是不很麻烦啊

网友H:
练习的板有这个样,我看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llegro 安装是不很麻烦啊

容易**的,在网上搜搜源

网友I:
1、空间有点浪费,若是为了后期的改版考虑,那能理解,但还是觉得空间浪费很多;
2、top层上少了丝印层吧!

网友J:
刚开始学allegro,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1、空间有点浪费,若是为了后期的改版考虑,那能理解,但还是觉得空间浪费很多;
2、top层上少了丝印层吧! ...

呵呵,已经修改了,就没上传了。丝印层不少的,位号没显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开始学allegro,多指教

我也是菜鸟的,互相学习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已经修改了,就没上传了。丝印层不少的,位号没显示而已。

恩 好。呵呵

网友K:
已经画的不错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画的不错了。学习了!

呵呵 ,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学习了

加油

网友M:
我也是初学,请问楼主,每个元件的封装是不是都要自己手工建? 例如0805的封装也要手工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初学,请问楼主,每个元件的封装是不是都要自己手工建? 例如0805的封装也要手工建吗?  ...

有自带库的,在安装目录\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下。http://www.bjdihao.com.cn/cn/download/product-datasheet/orcad-capture-library-introduct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