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用ADM809复位芯片 还是有上电不执行(100次 1-2次)

楼主(2013-02-25):
MSP430F149用ADM809复位芯片 反复上下电
还是有上电不执行程序(100次中出现 1-2次),如果1-2次不执行程序的过程中,马上有上电,还是不执行,要过个4-5秒,相当于电放光了,才可以执行程序。郁闷啊,啥问题?DX

网友A:
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复位电路上的问题的,检查下匹配的电阻电容以及软件上的处理的

网友B:
可以把那个复位电容减小或者不要这个电容的都可以的

楼主:
没有加复位电容啊

楼主:
我想应该和软件没关系。
不执行程序时,我直接用手动复位都无法执行程序,需要断电5-6秒,或则用个镊子把电源和地短路(相当于放电吧),就可以执行程序了

楼主:
是不是MSP430F149本身有问题啊,想用F249替代,郁闷啊

网友C:
你得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再看看晶振的工作情况,用示波器测一测

网友C:
看看复位电路是否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C:
最后不行,就换片子吧,可能片子坏了

网友D:
复位信号必须在晶振完全起振后给出,若给早了,就会有时起不来。

楼主:
检测电压3V 当电压低于0.2V 时 在 0.15-0.2V之间 马上上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首先是硬件电路  查找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再仔细查找软件问题  看看是否是寄存器设置错误   呵呵   仔细查一查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楼主:
上电 现在只执行一段小的测试程序 即简单的IO 取反 灯闪烁,还是用内部的DCO呢
感觉是DCO不工作,还是进入下载程序状态,就是无法执行程序

楼主:
电压在降到 0.2V左右是 马上上电 必出现此状态
其余电压 是不会的

网友F(2014-11-26):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0.17V上电肯定晶振不起振,复位波形也不正常,请问后来您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在VDD上与GND加个500k电阻,貌似情况不出现了,只是功耗大了6uA;或者仍旧是一个假像,也许是MCU供电3.3VDD下降速度太快,导致手动无法快速定位到1.7V去动作电源开关了。

网友F:
果然是假像,另外一块板在0.24V出现死机了

网友G(2015-08-10):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假像,另外一块板在0.24V出现死机了

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我也用的是149,我感觉这芯片有很大问题, 老是起不来,感觉上电复位特费劲

网友F(2015-09-22):
添加了Rr1,Rr2问题似乎解决了。估计频率高一点可能偶尔还会出现,但目前是检测不出了,副作用就是功耗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