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AC类的问题,急!

楼主(2013-02-25):
在UAC类中如何对音频的采样频率进行调节啊?小弟还未入门,各种没有线索啊~~.I2S和CODEC的都调好了!
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A:
第一种方式,你可以传输到电脑端,在电脑端调节,当然也可以电脑命令下位机进行取舍。第一种方式下位机按照比较快高采样率固定的把数据传输到pc,然后PC进行二次数据采集。第二种方式,下位机发给PC的数据量由采样率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式,你可以传输到电脑端,在电脑端调节,当然也可以电脑命令下位机进行取舍。第一种方式下位机按照 ...

谢谢你的回答!我忘了说,我是基于cortex m0的KEIL环境下编程,在次基础上如何对采样频率进行修改。这几天我自个调试了一下,发现只要对GetPlayData()函数下的Play_Rate常量进行修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