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DA口拉不了低呢?

楼主(2013-02-25):
用IO口 模拟IIC 为什么SDA口拉不了低呢 改了几次配置IO口都不行 应该配置成什么样呢?

网友A:
外围电路没有强制拉高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是怎么回事?

楼主:
额,我忘了声明配置接口,其他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回事?

EEPROM中的页写页读模式能不能这么理解
24C512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128byte/page
那是否可以认为页写模式下连续写不能超过一页,也就是说从00H地址写的话,
最多只能写到7FH,而从10H地址写的话也只能写到7FH,不能跨页?
还是无论从那个地址连续写,只要不超过128个BYTE即可?
还望赐教,另外页读页写情况一样吗?
大哥 这个是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