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0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3-02-25):
买了一个编程器K150,想下载PIC10F200的HEX文件,但是没有SOT23转换头,所以自己焊线从编程器到MCU.
编程座输出口如下:
1VPP
2VCC
3GND
4DAT
5CLK
6LOW
单片机接口如下:
1-DAT
2-GND
3-CLK
5-VCC
6-VPP
可以清空程序,但是无法下载程序。求解。

网友A:
最好是联系卖你编程器的厂家解决。

1、为何VDD要接一个电阻到芯片的VDD?
2、请严格按照ICSP的连接顺序连接编程器和芯片
3、勿在CLK和DAT引脚上连接任何电感性或电容性负载。

楼主:
谢谢。我们PCB上1.8V供电,但是我看手册上说是12V编程电压,如果直接烧写有风险。所以只能通过SOT23转接头先烧写,再焊接到PCB上。但是我直接从编程器连到10F200,可以擦除清空程序,编程时,到一半就不行了。版主有参考电路吗?或者推荐编程方法。谢谢

网友A:
编程器擦除芯片程序一般是只发擦除命令,不检查是否真的擦除完成,一般只要能识别到芯片,并且编程器擦除命令正确发出即认为OK。
而向芯片烧入HEX文件,则每烧写一段二进制码后芯片都一般会有一个应答信号,如果接收不到这个应答信号,则认为烧写出错。

请注意以上的区别,并注意别被这些误导了自己。

ICSP是规定的标准电路,请查看芯片手册中的相应章节即可。

如果你使用转接座的话,个人建议你购买类似PM-D这样的编程器,只要把芯片按正确顺序放在座子上,把座子正确夹在编程器上,其他电路连接就不要你管了。

楼主:
谢谢版主。编程时怎么设置时钟校正和配置位啊?

网友A:
配置位和时钟校正请参考对应芯片型号的数据手册,各个型号的芯片有一定差异,请以数据手册为准。

楼主:
可以确定是没有检测到芯片。PM-D太贵了,PICkit3可以吗?版主有烧写过PIC10F20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没有检测到芯片。PM-D太贵了,PICkit3可以吗?版主有烧写过PIC10F200吗? ...

我没用烧写过PIC10F200,但我打开MPLAB核实了一下,PICKIT3可以支持PIC10F200的烧写,你可以在MPLAB设置由PICKIT3输出编程电压给MCU,这样编程时就不需要其它外接编程电压了。

楼主:
我用的这个编程器也支持PIC10F200

DIY  (125.33 KB )

网友B(点评):
楼主能把这个烧录软件分享给我么,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984966845@qq.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个编程器也支持PIC10F200

楼主  把你的烧写程序能共享下嘛 我也有个K150  不知道好坏了 原来的烧写程序也找不到了 所以想用下你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