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的存储片子W25Q16和W25X1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25):
手里片子是W26Q16SSIG,网上大部分资料只搜到W25X16的,请教接触过的朋友。

网友A:
除了读出来的id不太一样外,貌似没啥区别,我是还没发现,我用的也是Q16

网友B:
真要弄清楚, 不如翻翻数据手册对照对照.

网友C:
W25Q16的Q指的是Quad SPI,即除了CS#和SCLK, 芯片上还有四个Pin做data I/O(只用于加快flash的读出速度)。如果你只用传统SPI模式CS/SCLK/DI/DO(确省),W25Q16和W25X16都支持。
SPI NOR flash 25系列的,基本都兼容ST M25Pxx的。若量大,你还是用国内GigaDevice的GD25Qxx吧(非广告,只是用过而已)。

网友D:
两个没有X16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