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FL灯管启动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3-02-25):
如下图,视频老师说:启动时电容还没充电,所以灯管上电压等于输入电压表1500V,
当电容充电后,灯管上的电压下降到500V左右。
我不解这是交流输入,电容上的压降会随时间变化吗?
难道这个老师不懂,不会呀,看完他讲的液晶维修后感觉他讲的很不错的呀。

网友A:
灯管未启辉前是高阻态, 次级感应电压较高, 便于管内惰性气体电离产生放电通道.
启辉后灯管呈负阻特性, 而且具有电压源性质, 与次级漏感、C串联谐振, 灯管电流由源端决定, 具有电流源性质, 因此能够稳定亮度

网友B:
ccfl未点亮前电阻较大,这时灯管与电容分压得电压约等于输入高电压,
点亮后灯管电阻骤降,这时灯管上分得电压明显下降。
说电容未充电之理由不对,它只是直到分压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灯管上永远是高压。当然也可以利用其它谐振电路实现的方法。

楼主:
谢谢,但视频中老师是说刚启动时,电容未充电,所以输出高电压,他不会这么简单的电容知识都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