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驱动电压和小信号进行叠加

楼主(2013-02-25):
咨询各位大大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端口需要5V的电源电压进行驱动,但是我们需要叠加到一个小信号上去,怎么做?不是信号叠加的,加法器好像不行,驱动不起来。之前用正弦小信号时,是用一个小变压器加上去的,反相了。想请问下怎么加上去,现在要加个变化的小信号(毫伏级),谢谢了。

网友A:
那就用运放做跟随吧,小信号从同相端输入,并加入5V的直流偏置,这样输出就是5V的基础上叠加了你那个小信号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需要的驱动电流,如果60mA以下的驱动电流,可以用SGM8541,如果需要上百mA的驱动电流,那就用SGM8051

网友B:
要看5V电源的电流和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运放做跟随吧,小信号从同相端输入,并加入5V的直流偏置,这样输出就是5V的基础上叠加了你那个小信号 ...

电压跟随器提高了带负载能力,也就是说原来的5V直流电压可以驱动的,现在肯定可以驱动,现在只要我们关注端口的驱动电路,选取不同的运放吗?谢谢

网友A:
是的,看看驱动部分对驱动电流的要求,选择相应的运放即可。

楼主:
是            电源电压
交流小信号---电容----输出        这样吗?

网友C:
可以用任何一种三端稳压器,包括输出电压可调的或不可调的都可以,在其调整端对地接一个小电阻,你的调制信号可以通过电容耦合至此电阻上即可,注意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任何一种三端稳压器,包括输出电压可调的或不可调的都可以,在其调整端对地接一个小电阻,你的调制信 ...

在哪个位置接小电阻和电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起来讨论讨论,我是小白。。嘿嘿。。集思广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个位置接小电阻和电容?谢谢了。。。

对于可调三端稳压,“小电阻”已经存在,可以不接,将电容一端接控制信号,另一端接在 R1 和 R2 的连接处。

网友E:
请把图贴出来。

网友F:
单线传输,电压+信号,一种是变压器,一种是电容。可选的编码有FSK,曼码等。曼码极其变形的格式适合单线长距离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可调三端稳压,“小电阻”已经存在,可以不接,将电容一端接控制信号,另一端接在 R1 和 R2 的连接处 ...

我做个实验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线传输,电压+信号,一种是变压器,一种是电容。可选的编码有FSK,曼码等。曼码极其变形的格式适合单线长 ...

变压器了解。。。电容具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交流小信号有明确的 对地电压,用加法器就可以了!
如没有 ,则 所谓的 叠加就是偏置,模仿单电源供电 ...

具体怎么搞?贴个图。。。只要一个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