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 使用LSE时钟作为IWDG问题

楼主(2013-02-25):
STM32使用32.768k晶振作独立看门狗时钟,要怎么设置呢?是不是开启备份域LSEON就可以了?

网友A:
IWDG相关的时钟配置也应该也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WDG相关的时钟配置也应该也要的

我看了数据手册IWDG也没有寄存器可配置为LSE时钟啊?

楼主:
难道非得用L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