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驱动,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2-25):
小弟刚刚开始学arm,但是我的毕业设计就要我编写arm驱动,c语言只能说基本把,arm还没完全了解透,
毕业设计涉及到的是arm上的CAN ,SPI ,AD,I2C等的驱动,驱动是针对arm&linux的,但是老师给的开发板是arm7,STM32 103VET,开发板上的系统是uc/os-2,
请问:
1.驱动开发的程序和方法在各个操作系统中是一样的吗?
2.开发驱动需要先准备什么知识储备?
3.在arm7 uc系统上开发驱动有没有必要啊(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东西)?
4.如果是arm7裸跑的话,是不是就跟单片机一样了,那还有驱动一说吗?

网友A:
不同的操作系统驱动区别还是有的。外设上的控制基本相差不多。

楼主:
大侠们不要看看就走啊,给点建议啊

网友B:
有8位单片机的基础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8位单片机的基础才好办

之前有用过啊,avr单片机

网友C:
1、2、3买本《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搞定
4就是和单片机一样了,但是单片机没驱动么。

网友D:
1.驱动开发的程序和方法在各个操作系统中是一样的吗?
2.开发驱动需要先准备什么知识储备?
3.在arm7 uc系统上开发驱动有没有必要啊(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东西)?
4.如果是arm7裸跑的话,是不是就跟单片机一样了,那还有驱动一说吗?

1.不同的操作系统驱动开发当然有区别啦,要不然怎么会有操作系统之分呢,不同的操作系统提供的标准接口、实现机制不一样,至于硬件原理大概一样的,比喻i2c协议。
2.linux+arm驱动开发,c编程基础、arm的常识是当然要的了,以i2c为例,要了解i2c总线协议,若以字符设备实现就得了解linux字符设备驱动。
3.不明白你说的必要是啥意思
4.裸机是差不多,但拿比gpio来说你也得了解arm的gpio控制原理,用arm跑裸机多数只是为了熟悉arm的控制原理,适应应用中都是基于操作系统的,裸机没多大意义。
PS:我们说的驱动开发大部分是驱动实现的意思,首先要学会应用,用别人开发好的驱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应用到实现还有很多路要走的。

楼主:
各位大神都很厉害啊,那这种只是对arm有所了解的要想在两三个月内搞出驱动是不是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