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电路是选择长时间通电还是选择断电?

楼主(2013-02-25):
某一模拟电路,主要是运放和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东西。

如果想要保证此电路可以工作若干年,如何选择?
1、不需要此电路工作的时候,禁止电源模块输出(LDO有禁止端)。忧虑:这样的做法意味着时常存在电源开和关(供电或不供电)状态。
2、不需要此电路工作的时候,也将此电路持续加电,只不过是电路输入端不加信号而已

总之,电源上下电对电路冲击对电路损害大?还是持续加电 对电路损害大?

网友A:
这个俺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这部分系统功耗可以承受,就优选持续让其处于工作状态,至于损坏,谈不上,只要LDO输出尖峰低并小于运放的正常工作电压,两种方式应该都可以

网友B:
不需要此电路工作的时候,也将此电路持续加电,只不过是电路输入端不加信号而已

网友C:
个人建议选2

楼主:
前3楼一致认为应该 持续加电。 寿命似乎比断续加电更长。

网友D:
我也建议选用第二种方案

网友E:
不发热的话,电子元件的老化是很慢的,楼主考虑长时间问题,不只是这种不发热的芯片的老化问题,还有晶体偏差、锈蚀、存储器(例如E2、FLASH)磨损等。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G:
没有特殊要求,持续供电吧.
切换开关有次数和寿命限制.

网友H:
如果工作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较小的话建议控制断电,除非环境优良,空气湿度和浮尘能保持较低水平,电场会吸附浮尘,受潮之后影响电路。

网友I:
某一模拟电路,主要是运放和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东西。。。。。。楼主给的条件不足,还要看看具体工况才好定。

网友J:
有时间间隔的上电启动是有可靠性的要求的。你要能做到,也未尝不可,但这可靠性的设计是很有难度的。如果有火灾发生,你的消防器(打个比方)没启动,后果就大了。